折弯机对线折时,一边能折到线上,一边折在离线2mm处,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23):
急急急!折弯机对线折时,一边能折到线上,一边折在离线2mm处,如何解决(折0.91mm的不锈钢板),谢谢,谢谢

网友A:
板件拉伸变形后会导致外部尺寸增加,知道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件拉伸变形后会导致外部尺寸增加,知道不?

谢谢,不是变形,而是一边的实际折弯处离我们画的折弯线差3mm

网友:
和拉伸变形没有关系,1是检查下刀不平行,2是后面的靠山不平行,3是油缸有波动(两边不统一)压力不一,还有操作不熟练,造成的。

网友(点评):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后面的挡板故障吧 一般来说油压压力通常不会产生较大误差,而会产生角度误差 刀具不平?工作台有问题?或是夹爪变形导致上膜变形?概率不大,上膜为多夹膜,一个变形基本不会出现尺寸异常 操作不

网友:
你们是用后挡料定位的吗? 自己仔细观察 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2012-10-31):
对一下上下模具。看不是是刃槽

网友B:
两边油缸不同步,线看的再准也没用的,另外注意先对准上下模。

网友(2012-12-07):
引用 网友B:
两边油缸不同步,线看的再准也没用的,另外注意先对准上下模。

上下模没对好造成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后面靠山不平行

网友:
不是后面靠板的问题哟,他都说了是对线折弯。解决方法:1.  压平重新折弯,表面上肯定会不平整的,尺寸也有点差异。2. 整快料重新做

网友(2013-12-15):
应该是后挡板的问题

网友(2015-09-01):
大虾们谁有折弯机图片,分享一下

网友:
发张图,转载。

网友(2015-10-10):
1.上下刀模是否对正,2.画的线是否画偏,3.会有视觉误差的,建议刀具拉下来让板料受到一些力后调整再弯下去。

网友:
用后挡块定位,对线是评感觉,出现误差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