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 做长轴,一夹一顶加工,然后怎么调头车另一头?

楼主(2012-09-23):
做长轴,一夹一顶加工,然后怎么调头车另一头?

网友:
多长
直径与长之比

网友(点评):
直径110,长3353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担心掉头后不正吗?

一夹一顶,车好大部分轴上结构。这时调头后,夹住已有中心孔的一端,远端可以使用中心架,车平端面,打中心孔,顶起,中心架调至合适位置,车好剩余未车的小部分。

如果实在对调头后中心的同心不放心,可以分粗、精加工,工序间留合适余量,粗加工时两端的中心孔就做好了,精加工时,不放心卡盘的话还可以两端都用顶尖顶着干。

呵呵,不过不用卡盘而用顶尖的话要用拨盘(装夹状态类似外圆磨),这样切削力不能太大,只能精加工,这种干法比较少用。

网友(点评):
看到周的几个这么耐心的解答了,真心不错。

网友(点评):
问一下,打中心孔是要怎么加工呢?

网友(点评):
看有没有特殊要求,一般的就中心钻钻出就可以了,要求高的时候还可以铰或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担心掉头后不正吗?

一夹一顶,车好大部分轴上结构。这时调头后,夹住已有中心孔的一 ...

我担心调头之后不能够保证同轴度,四爪卡盘,

网友(点评):
呵呵,一般来说,四爪比三爪更正呀,你在担心什么呢?三爪是自定心卡盘,如果卡盘不正,不好调整(除非车一刀爪子),四爪是可以打表搞正的,如果搞正技术过关会比三爪还正的。

网友B:
用双主轴机床加工试试,两头加工,工件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主轴机床加工试试,两头加工,工件不动

没有那种设备阿

网友:
夹已经加工的一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担心调头之后不能够保证同轴度,四爪卡盘,

那么长,还有中心架什么的,担心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担心掉头后不正吗?

一夹一顶,车好大部分轴上结构。这时调头后,夹住已有中心孔的一 ...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