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顶尖怎么修复?

楼主(2012-09-23):
如题 车间新来了一个员工 加工工件时飞活了 然后把顶尖的尖头掰了  自己拿磨光机磨了个角度....纠结中....

楼主:
顶尖的角度60要保证的   目前设备只有车床 数控 外圆磨 平面磨 有一个工件磨 还坏了...就是普通的尾座重型或顶尖

网友A:
要用磨床磨,磨的时候把尖固定住,

网友B:
用外圆磨就可以磨了..很简单的

网友:
外圆磨可以解决

网友C:
拆出顶尖头,用万能工具磨打表修复。

网友(点评):
请问拆出顶尖头修出来的有用吗?感觉你干车床没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磨床磨,磨的时候把尖固定住,

怎么保证它同椎呢?

网友(点评):
外圆磨上磨,把顶尖的柄就是莫氏锥度直接上在磨床山的主轴上顶尖那里面,在把顶尖尖头部位直的部分上上机心夹就可以了。都是莫氏锥度是可以保证同锥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圆磨就可以磨了..很简单的

可否介绍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出顶尖头,用万能工具磨打表修复。

谢谢 工具磨坏了  有没其它方法?

网友(点评):
这样费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介绍的详细点?

这个真的很简单,把磨床的死顶尖拆下来,然后把活动顶尖装上去,用鸡心夹卡住活动顶尖,再把砂轮搬一个角度就可以磨了....

网友(点评):
活动顶尖这样修不是太好,精度不高,活动间隙被挤到一侧了,呵呵,既然有外圆磨床,还是拆开,单修顶尖,修好后装回去稳妥。

网友(点评):
阁下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磨削的时候顶尖是转动随着转动的.....我们以前这样修魔的顶尖精度0.01以内....

网友:
外圆磨啊 活顶尖60°锥后有一段圆柱 用一根绳子在圆柱上饶一圈来还拉

网友D:
记得千万别把顶尖头卸下来,这样在装上顶尖上去同锥度是保证不了的。外圆磨上磨,把顶尖的柄就是莫氏锥度直接上在磨床山的主轴上顶尖那里面,在把顶尖尖头部位直的部分上上机心夹,再把上轮旋转60°的角度就可以了。都是莫氏锥度是可以保证同锥度的。

网友:
自己车一个,我就是自己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千万别把顶尖头卸下来,这样在装上顶尖上去同锥度是保证不了的。外圆磨上磨,把顶尖的柄就是莫氏锥度直 ...

砂轮 角度 貌似不好调.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砂轮 角度 貌似不好调.
.....

上砂轮那个坐子是可以旋转的,有个角度旋转刻度盘,就像普通车床上的刀架调角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砂轮那个坐子是可以旋转的,有个角度旋转刻度盘,就像普通车床上的刀架调角度一样。

嗯  我明天去看看   公司有磨床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要我说就去买得了,还自己搞。

网友:
我修复过.用外圆磨可以磨.工具磨也可以磨.但是他们说的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