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材质Q345B的钢板铣键槽用合金铣刀磨损的厉害怎么办?

楼主(2012-09-23):
在材质Q345B的钢板铣键槽宽6.7mm用直径6mm合金铣刀磨损的厉害怎么办?

网友:
用高速钢试试,进给小点

网友:
用6mm钨合金棒,开单刃加工。

网友:
很普通的钢材,有些想不通了。大侠可否说说铣刀的磨损在什么部位是边刃还是横刃,另外转速走刀多少,

一般硬质合金会比较锋利,所以Fz不能太大。Fz较小(一般<0.1)并冷却充分情况下磨损量应该不会很大,

楼主(2012-11-18):
转数按30米给的。 每齿进给F0.06、有时还折刀         就是边刃磨损的厉害                是不是这材质却时硬呀

网友:
换白钢刀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