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泵,蠕动泵,有人做么

楼主(2012-09-24):
想了解一下,这两种泵的结构和原理,有大侠有这方面资料么?

网友:
给个邮件,我给你发我们公司蠕动泵的说明书,那个隔膜泵就不了解了,

网友A:
我们公司就生产气动隔膜泵,它们的原理虽然不是很复杂但是要说清一时也不容易,不过百度上有很多它们的信息。这里我给贴个动画吧

楼主:
这个是百科里的吧,我想看看他们结构,理解他们原理

网友(2013-03-03):
正需要这样的资料呢,谢谢了

网友(2016-08-19):
我们公司做隔膜泵,你可以搜搜普罗名特

网友(2021-12-21):
请问气动隔膜泵一般在公司要做哪些性能指标的测试试验?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就生产气动隔膜泵,它们的原理虽然不是很复杂但是要说清一时也不容易,不过百度上有很多它们的信息 ...

请问气动隔膜泵一般在公司要做哪些性能指标的测试试验?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