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件透光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坛里的各位大侠 好  我设计了一款 塑胶产品 开模 做出样板后发现 背后 有透光现象 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有没有搞光电产品 行业的高手 能否 指导一下   另外 如果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供应商也可以联系我  QQ247078252

网友:
透光有什么危害呢?
解决要求是什么呢? 完全不透光?

可以考虑背面材料电镀反光层,或者加黑色贴纸。

网友A:
你的问题都不说清楚。你是到底要透光,还是不透光。

网友:
截几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B:
几个办法给我你参考:
1)材料加厚,注塑采用黑色
2)加灯罩降低光源强度
3)表面及侧面做赛文处理,也是降低光源点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都不说清楚。你是到底要透光,还是不透光。

我是要背面不透光  哪些点点的 光亮点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办法给我你参考:
1)材料加厚,注塑采用黑色
2)加灯罩降低光源强度

材料 加厚了就算再加厚一点起不了太大作用 蓝色是顾客指定的颜色不能变得  加灯罩还可以考虑 但是 会不会使灯光变暗  变暗多少 还得考虑  表面赛文 不太可能 表面不能有其他东西了

网友C:
内嵌钢片用作隔离,看看行不行,不影响整体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嵌钢片用作隔离,看看行不行,不影响整体外观

这个想法很有创意  可是 周围呢 周围怎么防止透光呢

网友(2014-08-19):
直接用不透光材料

网友(2020-09-12):
外观不能能变,内部可不可以考虑变一下,加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