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编程问题?

楼主(2012-09-24):
请问UG编程里的后处理还用单独安装吗?UG软件自带的使用没问题吧

网友:
不用安装。自带的不能用。

网友:
应该不用安装的!

网友(2012-11-06):
自己做一个UG后处理模版,然后拷贝进去就行了,自带的一般不能用

网友:
推荐网站 我要自学网找点资料自己学一下,我也正要学

网友:
我也想学。。。。。

网友:
不用安装自带

网友:
自带不能用,要作一定的修改,在开始菜单里可以找到UG后处理编辑器,在那就可作一些修改后,就可以用了,比如说UG自带的后处理有的默认的单位是英制,代码是G70,公制是G71,而我们要用的可能是FUNUC的,公制。代码是G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