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铣 吃刀量到底能有多大

楼主(2012-09-24):
自己做了个旋风铣 铣Tr32*6的  可以一刀下  Tr75*12的 一刀就哐当哐当的响,单边有6个毫米吃刀
是我做的不行还是哪里有问题 还是旋风根本就一刀干不了这么大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Tr是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Tr 是梯形螺纹。

网友(点评):
哦,原来是这样,见笑了。。

网友:
Tr75*12你想一刀下...太狠了点
   旋风铣虽然厉害,但是只能针对比较小的螺杆和蜗杆.....8模以上的蜗杆旋风铣根本不能一刀做.....一般要分3-4刀...模数再大一些的话,就更难了

网友A:
Tr32*6完全可以一刀切削的,我估计你的车头转速太快了,我们一般用转速3-5转的。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Tr75*12啊......

网友:
估计旋风刀动平衡不好或材质硬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32*6完全可以一刀切削的,我估计你的车头转速太快了,我们一般用转速3-5转的。

恩 6个螺距的可以一刀下的 我12个螺距的就吃不消 刀尖宽 单边吃3,4个MM 都框框响  我转数只有3-4转

楼主:
干大活是不是刀盘转数不能太高 我的是1400转 1.5KW  不行的话我弄个变频器降到700-90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32*6完全可以一刀切削的,我估计你的车头转速太快了,我们一般用转速3-5转的。

你的刀盘大概转数有多少?  旋风电机转数 还有你刀盘的线速度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刀盘大概转数有多少?  旋风电机转数 还有你刀盘的线速度大概多少

不好意思,楼主我没有完全看清你的话就回复。实际上我给我朋友做的旋风铣,他最大一刀切的蜗杆是7个模数的,所以说你这个应该可以一刀切的,他做7模数的蜗杆,转速打2转,旋风铣转速是800转。用6150车床。做大蜗杆旋风机和机床要做得很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