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片刀补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我这有种CCMT09T308  US735的镗刀刀片
刀补用G41 T2 R应该是0.4还是0.8~~刀片盒子上用的是刀片圆角的直径还是半径,刀补填的是直径还是半径,,,有点糊涂了大侠前辈们指点一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0.8

网友:
刀补填的是半径,刀片型号中的末两位数字也是半径。你那刀片的刀尖R是08。

网友:
按刀尖圆弧填0,8

网友A:
你压根不明白G41的意思么   从G40到G42都是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的命令,你整个直径的不是洗刷刷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压根不明白G41的意思么   从G40到G42都是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的命令,你整个直径的不是洗刷刷了么

大侠教诲明记与心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