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1突然不能保存和打开文件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4):
点击“打开”或 “保存” 文件时,软件就会崩溃,弹出如图对话框。
已经重现安装过软件,还是老样子,难到要重装操作系统?

请高手过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A:
runtime error 和很多问题有关,比如注册表,比如破解不完全,比如系统不兼容,
你想找出问题再解决问题太浪费时间了,直接卸载干净后下新版本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time error 和很多问题有关,比如注册表,比如破解不完全,比如系统不兼容,
你想找出问题再解决问题太 ...

已经用360清理了注册表,并手动删掉了所有sw相关的项目,
重新下载了2012版的,安装破解完成。
该死的问题还是存在。真的悲剧了。难道要重装操作系统?系统是win7的。装了没多长时间。一直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用360清理了注册表,并手动删掉了所有sw相关的项目,
重新下载了2012版的,安装破解完成。
该死的问 ...

刚才尝试着直接打开一个已有的SW文件,成功了
并且在该状态下,新建文件,并保存,或者打开新的文件,都可以了。
真是一个灵异的状态。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凑活着用了,就是每次必须从一个已有的零件开始启动程序。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一起交流一下啊。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exe文件在启动的时候调用某个文件出错了,不过具体是哪个文件咱们这些非专业的说不好,得找个懂软件的看看

楼主:
折腾了一天,终于被我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原来是“兼容”模式运行的问题。
当初为了能使用迈迪工具。选择了“以兼容模式运行该程序”,当时根据网上的教程,选择的是“window xp sp3” ,
在2011版下运行正常,直到今天说我破解过期,重新破解了以后就出问题了,
我在连续几次重新安装各种版本后,还是一直默认 “以兼容模式运行该程序”,并且选的是“windows xp sp3”。
今天下午在凑活使用时(用已有零件打开软件的方式)发现 迈迪工具 不能用了,便想开启兼容模式,结果发现兼容模式已经打开。
当时估计是这个在作怪了,于是关闭兼容模式,直接打开软件,“打开”::“保存” 一切正常了,但是迈迪工具不能用了。
打开兼容模式,直接打开软件,迈迪工具能用了,但是,“打开”::“保存” 有崩溃了。

最后突然灵光一闪,将兼容模式中的“windows xp sp3”选项改为 “win 7” 选项后,直接打开软件,所有的一切都正常了。
如图:

网友(2013-11-26):
引用 楼主:
刚才尝试着直接打开一个已有的SW文件,成功了
并且在该状态下,新建文件,并保存,或者打开新的文件,都 ...

我现在就是不能保存和打开,按着你这改成win7之后干脆就连程序也打不开了,双击图标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