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刀仪

楼主(2012-09-24):
刀具预调仪
对刀具预调仪本身的精度怎么确定。。。能到μ 一级吗?不能够把?还有各种刀柄的型号  SK50、SK40、BT50、BT40、CAPYTO C6、VDI30、VDI40 ; BT40 50 还听过?其他的分别指什么呢。。。求人指点啊。。。没搞过机加工。。。调刀用的了μ 级精度嘛?

楼主:
还有,劳烦哪位老大能把SK50、SK40、BT50、BT40、CAPYTO C6、VDI30、VDI40 几种刀柄给讲解讲解啊 。。。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书,我这里有,但是没办法给你

网友:
对刀仪保证的是正负0.01精度。这就很足够了,再高就没必要了,除非你用的是超精密级加工航空航天部件的设备,那样用的是干涉仪对刀了,不是随便买的起了,据我所知最高是达到纳米。还有刀柄规格请自己找度娘问,要学会自己找答案,别什么都等靠要。

楼主:
百度我问了。。。有收获但是也有疑问。。。应该有相关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书,我这里有,但是没办法给你

精灵。。。什么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什么书啊。。。。

经销商给的刀柄介绍,很厚的一本,你可以联系下,网上很多,你打个电话要一本,态度要好

网友:
高精度面铣刀需要用到μ级的,但是一般对刀仪对不好,还不如在大理石上打千分表比较准确。

楼主:
那一般对刀仪使用要求精度应该在多少呢。。

网友:
对刀仪一般主要就是用来测量高度的(也就是刀长,或者叫刀补),没什么精度要求,绝对误差0.02之内基本问题不大;
如果是测量铣刀刀片的端面跳动,不同刀片之间的相对误差应该是极小的,小直径铣刀在对刀仪上测量调整好之后可以直接上机床加工,大直径的铣刀一般在大理石平台上调整或在机床主轴上精调。

网友:
1.一般對刀儀是以百分表作為校正量具,自然量測精度就不可能量測到μ,除非是目前市面上所見的非接觸型對刀儀 P.S所謂非接觸式對刀儀就是以CCD鏡頭量測搪刀旋轉時的直徑精度
2.你所提到的SK50、SK40、BT50、BT40、CAPYTO C6、VDI30、VDI40差異性,SK50 40 30 DIN50 40 30 CAT50 40 30 ISO50 40 30 NT50 40 30這些規格錐度比皆為7:24,它們的差異性皆為錐度長、扣刀位置、鬆夾刀位置(拉釘長度規格)會有所不同(同規格必須同規格比較例如SK50:BT50)至於50 40 30是大小規格,這些東西用三言兩語是說不完的,至於VDI刀把基本是用於車銑複合機,CAPYTO C6很抱歉小弟才疏學淺沒聽過也沒見過這類型的刀把

网友:
对刀仪本身的精度误差在+/-0.002都没问题,关于刀柄的类型在论坛里我也见过,不过好像很长时间以前的了。直接找刀具的供应商,让他们给你一份刀具系统的样本就都搞定了

网友:
具体精度看客户的需要了,而且对刀仪厂家也都有不同级别的产品,最高等级的有0.001级的,
不过对使用的场合要求较高,具体可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