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用错材料,把二个不同的材料混一起了,如何区分中碳和低碳钢?

楼主(2012-09-24):
一批M16*50的非标件,淬火后发现其中一卷料用了低碳钢做。
有3T的样子,有没有什么方法区分这二种材料?
跪求高手指点,除了打硬度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偶不想国庆在打硬度中渡过啊。。。。。。

网友A:
我所用的办法是砂轮机打火花,很实用,含碳量不同,打出来的火花亮度不同的

事先准备2个样件打一下,仔细看清2者火花的区别,然后一个一个零件打吧,很快的

网友(点评):
对,教材就这么说,焊工那篇

网友B:
还可以试试听声音的方法。准备一块钢板,如果材料做过热处理,打在钢板上的声音是有区别的。但要求人员有经验,但估计你应该不具备这个经验了。有毅力尽管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C:
含碳量不同,淬火后硬度不同,砂轮、锉刀都可用上。

网友:
用手锯割能割动的是低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含碳量不同,淬火后硬度不同,砂轮、锉刀都可用上。

貌似就这个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听声音的方法。准备一块钢板,如果材料做过热处理,打在钢板上的声音是有区别的。但要求人员有经 ...

如果是几个的话,这个方法没问题。
但量一多的话,我想会听到耳朵都痛的。谢谢楼上

网友:
楼主想找的是一种简便方法,相比楼上几种办法,打硬度就算很省事的了。
如果能够用一种办法能一下子把两种东西分开,或者能让两种件直接能从表面看出区别来,就是楼主所希望的了。
比如说利用密度不同;比如说通过一种表面处理,让两种表面直接能看出。俺不了解,只是给大家开阔思路,别说什么砂轮锉刀了,对工件有破坏的、只能对钢板区分的,都不用说了,工件已经成型。

网友:
含碳量如果差别很大的话,热处理后的染色也不一样

网友:
用砂轮机打火花,含碳量高的,火花尾巴长

网友(2012-10-25):
本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就是用打磨机打磨看火心的,很好使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如果打磨的话   加工好的零件是不是要报废了?

网友(2013-01-18):
磨火花最快的,打硬度手工锉累疯掉,高速砂轮机,好出花,非工作面,有经验的蹭一下就行,算上倒手的时间也就几秒钟

网友(2013-05-23):
火花的亮度,弧线,分叉

网友(2013-08-29):
竟然这么深奥啊,哎,我懂得太少了

网友:
长了见识了

网友:
砂轮打。。。含碳量低的发红光 含碳量高的 发白光。我以前用Q235和45做过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用的办法是砂轮机打火花,很实用,含碳量不同,打出来的火花亮度不同的

事先准备2个样件打一下,仔细 ...

总看火花眼睛也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