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65Mn弹簧钢做的零件,加工后要做热处理吗

楼主(2012-09-24):
RT,用65Mn弹簧钢做的零件,加工后必须要做热处理才能使用吗?或者说是我不热处理就不具备弹性性能吗?

是否弹簧类零件在加工后都要经过热处理,才能使用?

网友:
应该是要低温回火的吧~消除内应力

网友:
65Mn材料多用作既具有较高强度、又具有较大韧性的尺寸较大的零件或弹簧零件,其强韧化多通过等温热处理或其它先进热处理手段来实现。

网友:
材料本身是具有一定弹性的,要求不高时可以不热处理。但不热处理就能满足使用的话选材或是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