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龙门刨的这个牌号意思

楼主(2012-09-24):
如图,这个牌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怎么感觉不太像是切削速度呢,而且后面的数又代表什么?请高手指点(此刨床型号为BQ2012)

网友A:
个人认为:AB应该是某个手柄或者变速操纵杆的位置,一共四档,后面是每档可调速度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AB应该是某个手柄或者变速操纵杆的位置,一共四档,后面是每档可调速度的范围

恩,确实有这种可能,不过龙门刨是无极变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AB应该是某个手柄或者变速操纵杆的位置,一共四档,后面是每档可调速度的范围

补充一下,那两个A,B和一二档的确是手柄位置,这点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