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机械图 老是漏标尺寸怎么办?

楼主(2012-09-24):
请问下我画机械图 老是漏标尺寸怎么办??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

网友:
细心点,同志

网友:
设计意愿不强。可能你是在抄别人的图。
设计意愿强烈的话,你的尺寸不会漏掉。

网友:
要认真! 我就是老分心 经常吃大亏

网友:
常有的事,只要不错标就好。漏标会加工不出来。错标就用不上了。

网友:
你再错吧,当你出严重错误的时候,并受到严厉处罚的时候,也许你就记得了

网友:
加工是找点,你按点来标注试试。

网友A:
正常,就算老革命画图也会漏尺寸。

不过现在咱有绝招了,就是累点:工程图画完后,再用它画一遍三维图,这样能大大减少漏掉的尺寸

网友:
按照加工顺序检查检查

网友:
没有在机床上实习过,所以没有编程思维,我以前也是一标尺寸就害怕,在加工中心待了一个月,现在多复杂的图纸我都敢标。就是有点费脑子,嘿嘿

网友:
多做,多想。多想想机械的加工过程需要的尺寸。

网友:
你如果觉得别人问你少尺寸时你不羞愧哪就不怕漏了。

网友:
等你吃了几次亏后,你就能记住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实际加工(操作)不多,动动手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这样做,任何一个零件需要三个基本尺寸来确定其形状大小,即长,宽,高,其次就是各个零件间的位置关系同样也需要三个基本尺寸,即上下位置,前后位置,左右位置,如果楼主画完后按这个思路逐个检查,当然有的零件不一定都得标这么全,但是一定要再能反应其形状大小和位置的情况下才能省去.这样慢慢的就会好很多,这只是个人愚见,欢迎拍砖

楼主:
谢谢楼上给我的点评 我感觉可以 我会照着你说的 试着看的

网友:
给你说个更好的方法,标注顺序《首先确定基准,长、宽、高都要确定基准。然后标注,第一:定形尺寸,第二:定位尺寸,第三:总体尺寸。》按这个顺序会好点。

网友:
先看图纸按给的尺寸能不能做出来,能做出来再检查公差配合适吗,接着就是标粗糙度,后面就是一些技术要求。

网友:
检查呀!不要急于交作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算老革命画图也会漏尺寸。  不过现在咱有绝招了,就是累点:工程图画完后,再用它画一遍三维图, ...

由工程图画三维麻烦吗?

网友(点评):
很简单呀,至少是画工程图的十倍速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工程图画三维麻烦吗?

从哪里入手呢,三维转工程图的话,就是标注尺寸麻烦一点,可是由工程图转三维,必须把图看懂

网友:
图纸完了看工艺,给你做你要先看那些尺寸再看哪些尺寸估算出图纸零件的价格。

网友:
你可以把尺寸标好后,然后打印预览一下然后从加工的角度去看这张图纸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如何给你说了,漏标出有,但不能太多次数。

网友:
没有静下来去感受画图的感觉,那种感觉很美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算老革命画图也会漏尺寸。

不过现在咱有绝招了,就是累点:工程图画完后,再用它画一遍三维图, ...

很对呀……确实

网友:
用三维软件,直接生成工程图

网友:
让人家帮忙检查

网友:
花点时间把三维画出来 倒是你就知道缺不缺尺寸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标尺寸时尽量一气呵成,中间不做别的事;完了后检查,检查方法是按照特征检查,先框架,然后再逐个检查内部的特征,这样做基本不会漏。
细心细心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