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工师傅请帮忙: 怎样把一毫米不规则薄铁皮车成圆形圆片

楼主(2012-09-24):
怎样把一毫米不规则薄铁皮车成圆形圆片?

网友:
做个磨具在冲床上一下就OK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冲床,真要用车的话,用两个小于你要的直径的工件夹牢铁片车削。

网友:
看你有多少件了?  若有上万件  那就用楼上的方法,如果就一两件,洒家认为就用顶尖顶一个园盘,三爪夹一个圆盘把铁片放在中间 用尖刀横向划一下  就好

网友:
将铁皮粘在可夹持的棒料上加工

网友:
不值得冲的话就用两个铁饼,将薄铁皮夹在中间,一边靠上三爪,一边用活动顶尖顶着,即可加工,

网友A:
7楼是通用的办法。两个铁饼越靠近图纸尺寸越好。其实可以把卡盘那边的铁饼换成硬木。用尖刀,螺纹刀也可以,“抠”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是通用的办法。两个铁饼越靠近图纸尺寸越好。其实可以把卡盘那边的铁饼换成硬木。用尖刀,螺纹刀也可以, ...

如果换成硬木的话,效果会好很多,多谢提醒

网友:
用线切割呀,编个程序就OK了

网友:
楼主不是在模型网问了么,还没找到结果啊?

网友:
量大不,冲床上冲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