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公差在0.05以内,如何保证其直径和形状公差?

楼主(2012-09-24):
本人现在干数控精车,没有经验,请各位师傅,给点经验。主要是轴类和套类工件的精车,公差在0.05以内,如何保证其直径和形状公差,只是给我说下经验和注意的就可以了,在这先谢谢大家!~!~!~

网友:
直径就试切、然后量呗、形位公差打表、调好了一刀干过去、

网友:
0.05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尺寸工差在数控机床上是靠机床保证,难的是行位公差

网友A:
0.05很好保证,至于形位公差,轴类产品尽量用双顶或者一夹一顶的方法加工比较好。至于套件,好的方法就是先加工孔和一端断面(孔跟端面必须一次装夹),然后用胀芯夹具以加工好的断面定位,胀孔加工其它的部分,这样很好保证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5很好保证,至于形位公差,轴类产品尽量用双顶或者一夹一顶的方法加工比较好。至于套件,好的方法就是先 ...

说的太好了,看来现在还是要多读书多看报,多吃饭少睡觉。把这些东西都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