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螺纹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大家看图,图中的圆弧螺纹是R3的牙形,但是要求不允许使用R3球刀加工,我大概知道使用刀尖角度35度,中心线与主轴垂直的刀具加工方法,但是如果有R2.5、R2的球刀加工会不会效率高一些?如果用R2之类的球刀加工,我是在没有思路,想听听大家的解答,先谢谢啦!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怎么论坛自动减分吗
我这来一天发现少一分

网友A:
50人民币帮楼主出程序。

网友(点评):
赚个话费钱。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人民币帮楼主出程序。

不好哦,交流学习嘛

网友(点评):
苦力钱而已。交流的话,就听行中的。

网友:
请看图,如尖刀车螺纹一样,只是用R刀车,螺纹加工起始点变成了小圆弧,也就是不要用尖刀那么多次数加工

网友(点评):
把小圆分成N等分,N个点就是螺纹起始点坐标

网友(点评):
回答的也要加10分呵呵

网友(点评):
小圆分成N等分? 可是每次走刀小圆与大圆接触的位置不同吧,怎么限制小圆的变化?

网友(点评):
有图想想就行,说明白很累

网友(点评):
好,您的思路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再琢磨琢磨,谢谢啦!

网友(点评):
注意,首刀切削量可能较大,可以增加X向刀补,分次车削

网友B:
先用r2·5手磨刀粗车,再用2·5的机加刀顺r0·5的圆周点走一便精车

网友(点评):
没弄明白,怎么样在圆周点走一遍?难道又走圆弧又走螺旋。请指教。

网友(点评):
说白了就是用R2或者是R2.5的刀走一个R1或者R0.5的圆弧即可。你可以用cad软件自己画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r2·5手磨刀粗车,再用2·5的机加刀顺r0·5的圆周点走一便精车

太牛了,一句话就点醒我了,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一语点醒梦中人,李大侠专业精湛,乐于助人

网友:
你们都想多了,直接r2的球刀车就是了

网友:
为什么图纸上说不能用R3的球刀车?

网友(点评):
如果用R3的刀加工就没有考试的意义了。

网友(点评):
考试?这样考试有意义吗?中国教育的悲哀!我又想起那个用锉刀锉工件的故事了,明明有更快的方法却偏偏用那个笨方法,还自以为技术高超,为什么不多考虑考虑怎么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点评):
就是需要在这种体制下生存,总得去适应游戏的规则吧,总不能说你们太死板了,老子甩手不干了。能从中收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才是正确的。

网友(2013-03-24):
反正尺寸对了就好了啊  为什么不用R3的啊

网友:
不管R几的  宏程序简单解决

网友(2013-09-19):
省赛试题,目的是考察宏指令的掌握情况。自从有了CAXA,对于宏指令的考察越来越刁,这个螺纹目前用CAXA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我还想问问4分公差好加工不

网友(2013-11-17):
学校练习宏程序的

网友:
不用宏程序可以做吗

网友:
这个是比赛题目吧.
用宏程序编,起刀顺圆弧走一遍.
如果用R刀,起刀之间的接刀会更圆滑些.
如果是用尖刀,每刀的距离就需要很小才行.

这个不是最刁的,把这个沿圆柱的圆弧螺纹改成沿椭球面的,才复杂呢.

网友:
这样的图纸我从来没有见过,它怎么不说吃饭不能用嘴,做爱不能用JJ呢?????有病 脑残????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