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拨叉810005 工艺路线该怎么写

楼主(2012-09-24):
我就是想问一下,CA6140拨叉810005 工艺路线该怎么写 ,具体是怎么回事    先怎么弄   我一头雾水啊    希望各位大师帮帮忙    很重要啊  对我来说   帮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学校的工艺设计,呵呵不可应付,要根据对不同部分加工平面的精度和粗糙度要求确定工艺,把握些原则,先面后孔 先粗后精,先基准后其他,很多东西是查手册的,建议你借一本工艺设计辅导书,很有用的

网友:
从图上看车端面没法装夹啊,最好是用卧式镗铣床来加工好点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具体一点啊   谢谢了

楼主:
你们是说  那个右端面用卧式铣床来铣  不用夹具直接装夹吗? 还有就是那个花键  是用那个钻床先来钻孔吗?再用卧式镗床来镗孔吗?那要怎么装夹啊  我不懂啊    帮帮啊   谢谢了  给位老师啊 !  提示提示   帮帮忙    很重要啊!

网友(2013-02-02):
校图书馆有类似课程设计,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