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误差产生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2-09-24):
自己做了一个二维的运动平台,用步进电机来带动。可是当我有光栅尺来检测整个平台的运动精度时,发现原点存在误差。其中整个运动平台的原点是通过对射光纤来确定的。不知道我在用光栅来检测精度时,所产生的原点误差是由什么引起?谢谢~~

网友A:
原点必须2次定位,也就是当检测到信号后,还要慢速走一段,停下来的才是原点,这就是所谓的近点狗

网友:
误差主要是各个部位的链接,主要表现在步进电机和丝杠的链接及丝杠与丝母之间的间隙,还有就是丝杠定位的缩紧间隙,记着平台一定要用斜铁喔!!左右晃动可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必须2次定位,也就是当检测到信号后,还要慢速走一段,停下来的才是原点,这就是所谓的近点狗

是采用同步带牵引导轨运动来实现一个方向的运动,电机在原点的停止做了检测到信号再减速停止的控制。
其中一个方向的偏差为0.05/300mm。不知道这个0.01的误差是如何造成的,并且在最初空载运动时没有出现误差,当运动了一段时间后误差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