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面蜗杆程序

楼主(2012-09-25):
M03:T11:G00X50Z50:#1=2:#2=52.5:#3=38.5:#4=0:#5=0:#6=0.036#7=20:N1G00X[[#2-ABS[COS#5]*[#3+#4]+10]*2]:Z[SIN[#5]*[#3+#4]]:G32U-20F6Q0:N2G32[[#2-ABS[COS[#5-1]]*[#3+#4]]*2]Z[SIN[#5-1]*[#3+#4]]F[[SIN[#5]-SIN[#5-1]]*180*#1]:#5=#5-1:IF[#5GE-19]GOTO2:#4=#4+0.1:IF[#4LE[1.7*#1]]GOTO1:GOOX250Z50:M30齿槽左面精加工程序

楼主:
转速不要太高几十转,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蜗杆转速至少400以上,几十转还不如专机快啊....

网友(点评):
嘿嘿1000转没有问题吧?慢了光洁度不好。我40的直径要开1200转。

楼主:
错了明天改

网友:
看着真心蛋疼!(完了,看不懂)
我整理哈,大家好看些!
(齿槽左面精加工程序)
M03

T11

G00X50Z50

#1=2
#2=52.5

#3=38.5
#4=0

#5=0
#6=0.036

#7=20
N1G00X[[#2-ABS[COS#5]*[#3+#4]+10]*2]
Z[SIN[#5]*[#3+#4]]
G32U-20F6Q0

N2G32[[#2-ABS[COS[#5-1]]*[#3+#4]]*2]Z[SIN[#5-1]*[#3+#4]]F[[SIN[#5]-SIN[#5-1]]*180*#1]

#5=#5-1
IF[#5GE-19]GOTO2
#4=#4+0.1

IF[#4LE[1.7*#1]]GOTO1

GOOX250Z50
M30

网友(点评):
谢谢整理。我也看不懂

楼主:
单位的数控车上的也删了,想不起来了前面的#5#6#7附值错了后面好像少一句,是加工的模数2中心距52.5蜗杆齿顶圆弧38.5全齿高3.4齿顶高1.5单头的蜗杆配对蜗轮40齿,起刀点是从蜗杆蜗轮垂线顺势针偏移二十度时的齿形轨迹,此时蜗杆齿槽右齿面垂直蜗杆轴线,左面与右面夹角四十度,每一步计算xz的坐标和螺距,走完一次螺旋槽拐回来走刀圆弧增加0.1车下一刀,就这样吧想想再改,有很多错误,不过这种方法不能高速车可能计算速度跟不上车销速度一百转刀架路一抖抖的,但这中方法在发哪科的说明书里介绍(连续螺纹车削G32可以加工中途改变螺距和形状的特殊螺纹即使同一部分改变切身重复进行切销可正确加工而不损坏螺纹并且程序段之间可以重叠)这一段话是不是就是让用G32干环面而说的!不过就这一段话也没个例子,可能还是我对G32的使用有问题吧才会一抖抖的,毕竟没学过数控,都是看说明书,谁能发点关于数控宏程序的电子学习资料到我邮箱将不胜感激QQ1125128538

楼主:
那个是神马手机打不开,你那个图不就是我那个程序的走刀图吗,我那个也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神马手机打不开,你那个图不就是我那个程序的走刀图吗,我那个也这样的

你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