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齿轮传动才达到两根辊子的线速度相等呢?

楼主(2012-09-25):
当两根辊子的直径不相等的情况下,怎样选择齿轮传动才达到两根辊子的线速度相等呢?有没有公式计算?例如一根棍子直径是50,一根是30,怎么计算一对2模齿轮才能另他们的线速度一样,(假设输入转速是每分钟50转),请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两根棍子?!呵呵,这名字起的!!

按楼主要求用模数2的齿轮啮合,50的棍子上用个50个齿的齿轮(分度圆100),30的棍子上用个30个齿的齿轮(分度圆60),两根棍子的中心距(100+60)/2=80,这样:50的棍子转3圈的时候,30的棍子转5圈。这样成吗?

网友B:
将第一个齿轮齿数做的是第二个齿轮的0.6倍

网友(点评):
反了吧,苦菩提。除非你的意思第一个齿轮是在30的棍子上,第二个指的是在50的棍子上。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没说清楚。条件是第一根棍子是直径小的那根

网友:
最难做到的是一对啮合的齿轮,它们的线速度竟然不相等。

网友(点评):
呵呵,齿轮线速度当然是相等的,但楼主的棍子可以做到线速度不相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棍子?!呵呵,这名字起的!!

按楼主要求用模数2的齿轮啮合,50的棍子上用个50个齿的齿轮(分度圆1 ...

我想把纸经过两组压辊的速度都一样,这样纸才不会被拉断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全驱呢?一般这种结构前驱就够了,后轮随动。除非你设计的是越野车才用四驱!呵呵。

网友C:
这种东西有很多种方式实现齿轮是一种。假如很简单地话前面的轴是主动的,后面的轴加一个阻尼亦可(可调)。

网友D:
都是主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有很多种方式实现齿轮是一种。假如很简单地话前面的轴是主动的,后面的轴加一个阻尼亦可(可调)。

例如有什么方法?能详细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主动的吗?

直径50是主动,30是经过齿轮带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把纸经过两组压辊的速度都一样,这样纸才不会被拉断

我只想弄成,纸经过两组棍子,纸的速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
首先你错了!它们的速度不能是一样的!一样了你设计的东西就不能运转啦!两个辊之间是存在速度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径50是主动,30是经过齿轮带动

我是问都是有动力驱动的吗,还是有一个是随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问都是有动力驱动的吗,还是有一个是随动的。

肯定是电机带动,这不用问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肯定是电机带动,这不用问啦

你不会就不要出声啦。。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会就不要出声啦。。哎。。

这种输送,完全名有必要所有的都是动力辊。
真是孤陋寡闻!
汗!
搞机械的伤不起!

网友:
用摩擦l轮

网友:
你先根据需要的线速度,算出第一个齿轮的齿数,再根据同样的线速度和第二个滚轮的直径来大概算出第二个齿轮的参数,再将误差值调整到第一个或是第二个滚轮的直径,适当调整直径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一定要两个都主动吗?可不可以一个不装电机;这个中心距大,考虑带(链条)传动可否,可以保证线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纸经过两组压辊的速度都一样,这样纸才不会被拉断

加一个张力控制系统就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会就不要出声啦。。哎。。

两个轴各自装一个伺服电机,你想要什么速度就调成什么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将第一个齿轮齿数做的是第二个齿轮的0.6倍

纸下边两个辊子用宽皮带传动,纸上边两个辊子设置成自动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纸下边两个辊子用宽皮带传动,纸上边两个辊子设置成自动压下

上面的轮子靠摩擦力从动?

网友(点评):
是啊,这想法不错吧

网友(2012-10-28):
是做滤清器设备吧,呵呵,线速度相等是理想的,实际上,牵引锟要设计略微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