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0S不锈钢热处理,此件要求耐高温1200度以上,耐磨性、抗氧化性要好

楼主(2012-09-25):
兄弟现在有这样一种产品,
材质:310S   外径2680.0mm    内孔:2630.0mm  高度1155mm
                     外径要加工0.5公差,
                    不锈钢板25.0mm    滚圆后焊接
                    此件要求耐高温1200度以上,耐磨性、抗氧化性要好。
                    焊接好后,精加工变形量小,
                   请问 :什么样的热处理方法做好,
                                  谢谢!

楼主:
可能要30mm的不锈钢滚圆,焊接

网友:
影响中奥氏体不锈钢不能热处理变硬,3系列的都是奥氏体不锈钢,4系列的马氏体不锈钢才能热处理变硬。下列是百度上找的,请参考。

奥氏体不可以,通过热处理变硬一般是有组织转变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比如马氏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基体全部为奥氏体,热处理不会引起组织的改变,硬度也不会改变,并且热处理温度不当还会造成杂质在奥氏体晶界析出引起晶间腐蚀,降低材料的晶界结合力,所以奥氏体不锈钢一般情况下是不进行热处理的
增加硬度可以通过表面渗碳或渗氮,还可以通过形变热处理细化晶粒,注意这里的形变热处理不是一般的热处理,它是先进行预变形再进行短时加热淬火形成细小晶粒

网友:
不是说国内的316相当于国外的304么,可否参照国外304热处理。

网友(点评):
恐怕这说法只是针对国内有些偷工减料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是国内偷工减料普遍严重啊。

楼主:
网上了解一下,我觉得:时效  处理比较好 主要是怕精加工好后变形
时效
操作方法:将钢件加热到80~200度,保温5~20小时或更长时间,然后随炉取出在空气中冷却。
目的:1. 稳定钢件淬火后的组织,减小存放或使用期间的变形;2.减轻淬火以及磨削加工后的内应力,稳定形状和尺寸。
应用要点:1. 适用于经淬火后的各钢种;2.常用于要求形状不再发生变化的紧密工件,如紧密丝杠、测量工具、床身机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