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菱形座外球面球轴承

楼主(2012-09-25):
当前遇到需要选用带菱形座外球面球轴承的情况,有几个问题请教:
如下图示:

第一个图是来自网络,网上查这类轴承有三个类型的编号;第二个图来自机械手册,上面只有一个类型的编号。
(1)紧定钉锁紧和紧定套锁紧这里有什么区别?
(2)机械手册上的紧定套锁紧随着螺母向内拧入时会推动被锁紧的轴移动么?
(3)菱形,圆台形,方形带座轴承相同轴径下负载相同,它们的区别仅是安装空间不同么?

另外附带一个关于轴用弹性挡圈的问题

轴用弹性挡圈能承受多大的负载?能用薄板翻边办法算负载能力么?

多谢鹰叔一直以来的支持,俺这个是基础题,上不了大神们探讨的台面。非常感谢!(眼泪哗哗的。。。)

网友:
大家对于基础问题要重视啊。经常研究一下,基础扎实,前途远大。

网友:
第一个问题
(1)紧定钉锁紧和紧定套锁紧这里有什么区别?——前者靠螺钉与轴表面之间的摩擦力固定轴向窜动;后者是通过张紧套握紧后产生的摩擦力来固定轴向窜动。
(2)机械手册上的紧定套锁紧随着螺母向内拧入时会推动被锁紧的轴移动么?——收紧时会有移动。建议收紧时不要单收一侧,要两端同步收紧。
(3)菱形,圆台形,方形带座轴承相同轴径下负载相同,它们的区别仅是安装空间不同么?——是的

关于轴用弹性挡圈的问题
——轴用弹性挡圈能承受多大的负载这实在难以说清,也从未做过这方面的计算。我要说的是:这种结构的失效,往往是由于沟槽的槽肩磨损而导致挡圈滑出。轴的材质差或车工的水平差,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再则,挡圈在槽内总会在槽内转动,日久天长,槽肩也会磨损;另外,现今挡圈的质量也不敢恭维,有的用挡圈钳一撑就失去弹性了。所以,轴用挡圈尽量不要采用,除非受结构限制才偶尔用之。

网友(点评):
受教了,非常感谢如此细致到位的回答!

网友(点评):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挡圈用的很多,用在小型减速机上,有用在轴上和孔内的,主要是挡轴承。我们用的弹性挡圈基本上都是非标的,有些尺寸都是加厚加大的。在轴上用挡圈时容易出问题,加个格圈就好一点。(主要是轴承圆角

网友(点评):
不错,很是专业!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轴用弹性挡圈的轴向负载可以在选用的挡圈样本上查到,另外你可以看《国外新型通用机械零件》这本书,上面有挡圈承载能力的计算方法。

网友(点评):
有根有据,切实解决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还是改了设计,加了轴套去限位,靠挡圈的实在不放心。

网友:
问题1,螺钉和紧定套区别肯定有,一个是点接触,一个是面接触,效果那个好就不用多说了吧呵 ,问题2.轴向移动得看什么情况了以前安装方式了,如果是轴在没有受任何其它外力的情况下 会移动的,问题3,本人也了解得不够希望各位不吝赐,呵

网友:
就部分内容说下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1)紧定钉锁紧和紧定套锁紧这里有什么区别?
锁紧力大小区别,紧定钉锁紧小些。

(2)机械手册上的紧定套锁紧随着螺母向内拧入时会推动被锁紧的轴移动么?
从第二个图来看,轴是直轴,不会移动。
3)菱形,圆台形,方形带座轴承相同轴径下负载相同,它们的区别仅是安装空间不同么?
安装空间是不一样,轴向力承受能力不一样(和螺栓数量有关)。

另外附带一个关于轴用弹性挡圈的问题轴用弹性挡圈能承受多大的负载?能用薄板翻边办法算负载能力么?
这个没计算过。我见过一家厂家的样本上提供过数据。http://www.2922.com/product/11-cn.html 他这个估计是按照德标来的,你可以查查din47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轴用弹性挡圈的轴向负载可以在选用的挡圈样本上查到,另外你可以看《国外新型通用机械零件 ...

感谢提供的参考,然后查看了《国外新型通用机械零件》中关于挡圈的承载计算,对其挤压强度公式有所疑问。觉得挤压面积A应该为环形面积即 pi()*d^2/4-pi()*(d-h)^2/4,而不是pi()*d*h。

网友(点评):
您说的对,这里的pi*D*h是一个近似值,环形面积为(pi*d^2)/4-[pi*(d-2h)^2]/4误差量为pi*h^2, 因h较d很少,所以省去了。薄壁圆管轴轴向应力的计算也是用的这种近似。

网友:
(1)紧定钉锁紧和紧定套锁紧这里有什么区别?
紧定钉是在轴承上打一个小孔带螺纹让后用紧定钉锁紧。紧定套锁紧是利用紧定套的偏心来锁紧,紧定套的内槽是偏心的圆槽

网友(2012-11-30):
对轴承才步入了解阶段的人,进来学习。外球面轴承,现在应用很广泛吧。

网友:
受教了,来到社区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再次谢谢各位前辈大侠的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