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转换开关替代空开?

楼主(2012-09-25):
现在机床面板的总开关貌似红色的转换开关替代空开的趋势,说说好处。

网友A:
没有替代吧   空开都还是有的  只是在电箱里面

旋钮开关在面板上面 方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替代吧   空开都还是有的  只是在电箱里面

旋钮开关在面板上面 方便而已

谢谢回复
哦方便 ,空开不也可以装在面板上吗?还多了一个开关?功率大的话,会不会拉弧。总感觉转换开关是隔离作用,空开可以带载开关。

网友A:
应该和拉弧没关系 转换开关一般都是串在启动按钮线路的一个常闭点
设备主电路上电都是靠启动按钮自锁继电器的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空开的过载保护嘛  呵呵 忘记说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拉弧没关系 转换开关一般都是串在启动按钮线路的一个常闭点
设备主电路上电都是靠启动按钮自锁继电器 ...

启动按钮常闭,这样的话没有失电保护。
谢谢你。看来你这方面的行内人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按钮常闭,这样的话没有失电保护。
谢谢你。看来你这方面的行内人士。

启动按钮是常开 换向开关的常闭接到主继电器

呵呵 是我没表达清楚

刚入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按钮是常开 换向开关的常闭接到主继电器

呵呵 是我没表达清楚

呵呵明白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