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怎么钻能满足要求 位置一定要保证

楼主(2012-09-25):
大家帮看看 这个孔怎么钻
我们采用数控机床 编程钻孔  只需设计个工装 怎么能保证φ8孔一定在图示位置 因为轴里面还要装配

网友:
采用分度盘,来钻孔

网友:
0.25的位置度不是非常高,在加工中心上点完中心孔,再上普通钻床应该就能保证精度。

网友:
用分度盘较好,只是要求工人操作严肃。

网友:
有量的话搞个钻孔定位的小工装嘛

网友:
批量的话就做个钻模,0.25的位置度不算太高,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这办法可行!

楼主:
工装的话 要怎么做呢 能保证φ8孔的位置吗

网友:
你这个零件的加工主要是如何在机床上角向定位的问题;在安装零件时刻考虑用个简单的东西把角向位置定一下

网友A:
我们教材上有个类似的钻床工装,明天发给你看下中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教材上有个类似的钻床工装,明天发给你看下中用不

好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  非常感谢

什么时候能传上来啊

网友A:
不好意思今天上午有点忙,现在传上来,不知道是否有用,希望对你有点启发吧。图示钻模工装为用压板压好工件后,放置配作的钻套,之后用螺母锁紧就可以钻孔了。废屑可以从排屑槽排出。E:\proeWildfire 4.0\指导\总装图E:\proeWildfire 4.0\指导\总装截面图

网友:
重传下附件

网友:
M8,φ8一起加工会好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今天上午有点忙,现在传上来,不知道是否有用,希望对你有点启发吧。图示钻模工装为用压板压好工件 ...

谢谢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