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单向节流阀的使用,求助

楼主(2012-09-25):
老师们,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安装,是进油节流还是回油节流?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不出来是如何安装的,所以也答不上来

楼主:
我们公司只用过油研的和威格士的,第一次用华德的。密封板的分开的,两面都能用,郁闷了。,

网友A:
不是看这个图,是看侧面的,在调节螺栓上订的一块职能符号!
把那个图发上来就知道了!

网友:
单向阀+节流阀=单向节流阀,哪个方向节流就看单向阀的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这个图,是看侧面的,在调节螺栓上订的一块职能符号!
把那个图发上来就知道了!

内容十分感谢

网友B:
看两个图都是从上面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两个图都是从上面进油

所以说我郁闷了。。。弄不懂了。。让大家笑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我郁闷了。。。弄不懂了。。让大家笑话了。。。

你的意思是两块标牌指向不是同一个面?

网友C:
按你的照片方向装是进油节流,叠加阀系统,压力油P先穿过双单向节流阀经换向阀的A、B口出。

网友:
是进油节流,A、B口进油的话就是节流了。

网友:
按照第一张照片,应该是进油节流

网友:
华德和力士乐的都是看侧面的这个职能符号,我想看职能符号你应该不会看错吧!你发的这个是进油节流!第一张图是铭牌,不是安装要求,安装选择的时候是看侧面的,这个的好处就是顾客可以自己选择是进油还是回油节流,因为有时候某些动作需要进油节流的!

网友:
去标准分享网下载一本新编液压件使用与维修技术大全  不用注册也不收费。

网友:
A,B方向流,起节流作用

网友:
液压油要从A,B 端流入, 才起节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照片方向装是进油节流,叠加阀系统,压力油P先穿过双单向节流阀经换向阀的A、B口出。

同意,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单向节流阀A、B口里有没有小的斜孔,如果有说明这面进油的是回油节流。

网友:
看你装在哪里!按照原理图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液压锁作用

网友:
我见的这种阀一般用在回油节流,以实现回油调速,进油节流的不是这样的阀!

网友:
进油和回油节流都能用,只要把阀体转180度就可以实现进油节流和回油节流的转换,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装。华德,立新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2-11-01):
是回油节流

网友:
进油节流。

网友:
出油节流

网友:
应该没有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