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模铸机,高手讨论

楼主(2012-09-25):
       现代钢铁工业一般就是钢模铸锭或者连铸,最近看见有开合式水冷金属模铸锭机,坯料可以是方圆矩形或者异性灵活性很强,既适合大批量也是适合小批量灵活生产铸坯,生产时只需要更换不同的模具就可以。

     这个坛子里应该有不少大虾懂得这个工艺的,我先抛个砖希望大虾们引玉!

网友:
小批量,特钢,特殊合金,有色,采用这个工艺有意义,但我国是规模经济的国家,与瑞典等专门玩特钢的国家不能比,

有这个工艺技术的厂家,对阿拉有意义,因为阿拉经常需要一个特殊的钢锭,但重量比较大,他们又没有办法玩,

总之,技术是好技术,但生存的机会很小,这就是国情,

举例说,有些合金材料,无法用连铸,因为质量不能解决,而又不能用模铸,因为需要急冷以保证组织性能,就可以用这个,但一般厂家从成本上不能采用这个,没有可能性,因为他们拼的是一个价格,要用最低的成本制造一个凑合能用的零件,

网友:
哪里都能看到高手

楼主:
还是2266998懂得多,我们随便发现点什么大虾都知道,我看见南钢冶铸厂在某些特钢上也用了这项技术。
不知道2266998 大虾是否了解水冷模铸机的铸锭表面质量如何,热轧工艺这块只要加热工艺成熟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是否能取代传统的模铸工艺,之前认识一个太钢的一级代理商他介绍说太钢的模铸锭就是先用龙门铣先把钢锭四个面铣一刀再轧钢这样表面质量就好很多,几乎没有缺陷。而当下小钢厂的质量就是模铸锭表面太差,导致衍生产品质量不稳定或者很差以及成本高,我想这对于相当中小钢厂来说生产部分特钢(允许水冷冷却的钢种)或许是一个改进铸锭表面和内在质量的方法,尤其对于奥氏体钢来说更是。
   我感觉现在做特钢最关键的还是要从源头质量抓起,浇铸方式成了直接决定生产成本和质量关键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2266998懂得多,我们随便发现点什么大虾都知道,我看见南钢冶铸厂在某些特钢上也用了这项技术。
不知道 ...

你的观点是对的,但玩这个东西要点水平了,

连铸,当钢种、拉速确定以后,冷却水量基本是恒定的,而这个冷模铸,相当于一个封闭的结晶器,在冷却阶段里,是变水量控制的,要一套模型,对一个钢种有一个模型,

没有人玩这些模型,有设备,也白搭了,没有价值,因为质量不能提高很多,本身成本再高,就没有竞争力了,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