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圆锥圆柱减速器

楼主(2012-09-25):
二级圆锥圆柱减速器   输送带工作拉力F(N)=15000N   输送带速度V(m/s)=0.8m/s  卷筒直径D(mm)=300mm             请指导下圆锥的传动比大概要多少?选什么材料?先按接触强度设计?还是弯曲强度?

    小生在这先谢过各位了.0.0

网友:
这个在大学课程《机械设计》里有实例讲解  包括计算过程 选材之类的  我大三时还做了这个  当时是依葫芦画瓢  惭愧啊!

网友A:
先根据已知条件确定输出速度n2(rpm),输出扭距T(nm)。再确定输入速度,计算速比i=n1/n2(一般4级电机为1400rpm左右,具体见电机参数),再根据已有参数初算输入功率,最后再根据计算的内容选材,热处理方式等,再做好各零部件的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已知条件确定输出速度n2(rpm),输出扭距T(nm)。再确定输入速度,计算速比i=n1/n2(一般4级电机为1400 ...

恩 这个我知道 能不能在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