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小数点问题

楼主(2012-09-25):
将参数4301中的dpi改为1后就可以实现整数后不加小数点。会不会对其他方面有影响?本人刚刚接触FANUC。一直是做广数的。

网友:
加点没坏处,不加有风险。

网友(点评):
习惯不加了。。。。。。。怎么办?一不留神就咔嚓

网友(点评):
习惯加小数点咋办,看别人的程序,我会不由自主的给他加上!

网友:
参数可以改的,我以前用的FANUC就可以不加小数点。应该理解成是先×1000/1000

网友(点评):
我改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A:
一般都需要加小数点,如果不加编写程序的时候就得添加0补上,有时候容易少加一个0,但是加了小数点就不会。

建议加上小数点。

网友(点评):
你的建议我知道,但是对于一个2年没加小数点的人来说这个习惯很难改正,

网友(点评):
还是加上吧,细心去处理每一件事情,机械加工主要是人细心

网友:
不管参数改不改,加不加点的习惯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用心去搞数控

网友(点评):
不行,我很粗心的,特别是大脑反应不够灵敏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咔嚓了!这习惯不想改。

网友(点评):
我是必加小数点

网友(点评):
习惯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
不安全,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需要加小数点,如果不加编写程序的时候就得添加0补上,有时候容易少加一个0,但是加了小数点就不会。 ...

还是加上吧,细心去处理每一件事情,机械加工主要是人细心

网友:
晕,人家楼主问的是,怎样改参数实现不加小数点,以及不加小数点会不会对其它方面造成影响。可是回答的哥哥些全是反对不加点的.

网友:
没去尝试过,一直都加小数点的

网友:
参数3401吧?

网友(点评):
3401最后一排的dpi。汗,都让我加上点,我就是习惯不加。

网友:
将参数3401#0设为1以后就不用加小数点了。
默认设置为0,若不加小数点单位是最小输入增量,视增量系统的设置影响。
一般采用IS-B的话,最小输入增量为0.001

网友(点评):
能不能不说的这么深奥?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确实是专业水平

网友:
还是加的好,P和Q是不需要加点的。

网友:
其实您问到这个问题就问提到了编程习惯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加上为好,毕竟机床不是您独有的,它也是需要其它同事来操作的,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编程习惯那以后的编程你看不懂我的,我也看不懂你的,最好达成共识,FANUC系统是默认加,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加上为好。

网友:
不加也行,但遇到加点的机床该不习惯了

网友(2014-06-20):
安全起见,要加小数点,尤其是编程里存在,G10L50参数写入时特别要注意,DPI变1后会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解答

加点单位是毫米,不加点单位是微米

网友:
在FNACU 0iMc以后的系统是根本不需要加了,谢谢!

网友:
不会有影响的,我一直不加小数点,做了那么多年也 没出事!!!

网友:
编程还是安全为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LZ问题的答案
,我做数车10+年了,以前从没加过,也想养成加点的习惯,但需要一个时间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