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了斜孔的钻模,请各位大侠指正

楼主(2012-09-25):
我设计了斜孔的钻模,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帮个忙还得罚分,请贴个图片吧

网友:
你这个还不能说是钻模,设计图纸上的零件应是点画线,这样看起来比较容易辨别,应特出钻模的图纸,让人一看就知道加工点在那里,模座在那里,一个剖视就知道支承轴在什么位置,线条要有区分。钻套半剖视即可,你这个图应该还没有完成。

楼主:
谢谢6楼的指正,我只是发了个装配图,可能是转换时出的毛病,线条不清晰。钻模已经做好,零件也加工完了

网友(2015-04-30):
发个图片看看呐,我也有款零件需要搞个钻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