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向辊轴承孔形位公差标注

楼主(2012-09-25):
如图一个辊子管,两头需要安装轴承,有同轴度要求,以外圆直径作为形位公差基准被校图的师傅打回来了,认为外圆尺寸本身没有放公差,很粗糙,不建议作为基准。看了看类似的零件标注图例都是以外圆尺寸为基准的,当然一般外圆的尺寸有公差要求。我这个零件的外圆没有配合要求,在使用上也是用来挡挡钢丝进出后面的滑轮不要跑偏,如果不是表面有热处理的要求,原无缝管管料加工了两端的轴承孔之后直接就能用的。以前遇到类似的情况轴类,是以两头中心孔作为基准的,对于这样的中空管件不知如何标注合适了。我小白了,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我意见是:标注φ42J7其中之一为基准,另一标注对基准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内孔不如外孔好测量

网友:
你就是要保证两轴承的同轴度吧?为什么不直接一轴承室相对于另一轴承室的同轴度呢?这样更直接。

网友(点评):
不知道行不行,没见这么标过的

网友:
师傅说的也有道理,选精基准的精度高

网友:
基准应该是选择内部的直径42,而在外部给予一定公差配合,这里要求基准,无非就是要保证外圆的同轴度。能保证这辊子在滚动时不会出现左高右低等现象。

网友(点评):
我比较理解以一孔为基准的做法,不知道是否可行。外圆的同轴度在我这个工况中没有用,所以我不控制外圆尺寸,轴能正常通过倆轴承孔我就满足了。

网友(2015-08-12):
直接用中心线作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