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设计小综合,头疼

楼主(2012-09-25):
如图示是一个扁平的钢圈,是作为易损件的需要常替换的,表面有热处理要求,小弟对热处理没经验,都是按照手册要求来的,这个钢圈的材料选的45号钢,热处理要求如图示,校图的师傅说你这个零件热处理过程中变形了咋办。。。俺没想到。
另外这么大直接的零件,这样尺寸的无缝管是有,不知道45号钢的管子有没有?还有因为加工的零件很少,加工厂需要为了这个零件特意买一段这样的管子,是不是不方便?用平板卷制可不可行?与这个钢圈内圆配合的是一个圆周完整的轮盘。

轮盘的尺寸形状如下图:

俺也知道这玩意挺丑的,原本弄个有辐条的铸造滑轮结构,但是因为是做样机,为了省钱省事,想直接用钢板割焊一个就完了。不过这东西就算是正式生产了,量也很少,做铸件是否合适?以前弄过下面这样的构思,拿钢管和板焊一个。
后来加工厂说,现在的焊工的工时也不便宜,没事少弄焊接的,能直接车的就直接车吧。

       唉,这就是闭门造车的后果了,弄铸件说贵,现在用的少,就想用焊接的;用焊接的吧,又说焊工很忙。直接用钢板弄吧,整一个傻大黑粗,苦逼至极。这个帖算是我这样半设计半抄图水平的混子平常遇到的烦恼综合体了,个人觉得很有代表性。希望路过的大神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综合了一些建议,补充点改进的东西:
1.内外还是分开,参考镶圈齿轮的做法,外圈的材料选用硬度更高更耐磨的,内外圈配合处采用配作螺孔
2.里面的轮子主要结构还是像上面图示,不过筋板连接外圈和轮毂,上面掏孔,筋板表面加焊肋板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到底是脑袋决定屁股还是屁股决定脑袋  老衲很惆怅

生产叫设计怎么设计  设计就怎么设计  这个现象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点评):
嗯哪 。。。。。。这个现象在我呆过的企业里都大规模的存在着。。。。有的是好的点子。。。。有的一文不值。。。。。

网友(点评):
龙九禅师,这是天朝,不是米国。至今还没听见那个说我就这么设计,你加工的看着办,现在听到的都是这设计的,让怎么加工,加工不了,改设计吧。

网友(点评):
这个现象很典型!

网友(点评):
也感慨一下,这就是我一直的观点。工程师必须进比较大型的重型机械制造车间锻炼一年。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以前根据生产的意见改进了,结果他们自己做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合适,还要再修改,有时候也不能全听他们的。

网友B:
这样呀,要是我就只好不画图了,也不加工了,直接去废品市场(要专业钢材废品市场)淘一个算了。否则太费事了,呵呵。
补充说明:

老鹰坛主,这样也加10分呀,你寒碜我呢?!!上面是个馊主意,下面认真回帖: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看是好几方面都有商榷的余地:

1、根据楼主提供的图纸看,这零件貌似一个轮子,外缘由于应用时会磨损,可能考虑更换所以分成轮体和外框了,更换时要用6个键固定,这结构的确有些别扭。

2、45调质,HB250左右不是太硬,应该是中等偏下的硬度,作为外框用的话似乎硬度低了。不知道你外面造成它磨损的是什么材料硬度如何,所以不好给出建议。

3、分成两件后,安装和加工精度都提高了不少,按你的设计,400的配合直径精度不能太差,否则使用起来要出问题。这是分开两件人为增加的工作量。

4、无缝管的规格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就是426的,你弄了个426的外径,要不要留机加工量呢?岂不难为采购人员了?再上一档是450的,428和430的很少,基本在市场上很难见到,怎么备料呢?郁闷呀!

5、不了解楼主的具体使用情况,提两个不成熟的建议:干脆做成一体,整体调质,外表面局部淬硬些,多用些时间,坏了直接换轮子;如果非要考虑更换外框就要好好考虑外框的用料(能不能用点非金属的耐磨的材料)和方便更换(外框和轮体的间隙能有效消除比较好)。

网友(点评):
到底是前辈啊

网友(点评):
如果真要设计成这个样子,毛坯应该选用锻造料。45#钢的调制硬度有个大老前辈告诉我可以到HRC55,书上说最高45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脑袋决定屁股还是屁股决定脑袋  老衲很惆怅

生产叫设计怎么设计  设计就怎么设计  这个现象好像越 ...

  因为经验少,本身闭门造车的就很心虚,到了加工厂后被安排工艺的师傅一顿教育。因为设备的有些零部件配合要求不很高,以前照手册的来标注,到加工厂一看,人家没有设备或没有安排该有的工艺,做不到图纸标注的精度要求,但是设备最后能用,谁也不在追究加工的问题了,改图纸吧。
  比如因为安全系数的问题,加工方就敢用非标的型材替代图纸上的标准材料,但是管技术的领导看了设备也给验收了,顶多回来嘟囔几句,产品也就这么发出去了。好像都是以不出事,能生产为准。其他的都是小事,这两年大故障没有,小毛病越来越多了。现场安装的人把问题反馈回来,有的改了,有的还是那样。只要不增加成本,你可以改。但是改出问题来了你自己负责,至于改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茶壶煮饺子自己明白了,因为自己管自己的项目,要看别人的图纸,那跟抢饭碗没啥区别,忙的时候帮忙出个部件图,要配合的尺寸,复制一部分粘贴专门生成个小图纸发给你,生怕把原图发给你泄露了机密。以前参与设计开发设备的骨干都退休了,现在留下了的人是后来进来的,对于设备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的一些参数没有处理的经验,因此以不变应万变是明哲保身的法宝。以至于山寨我们产品的同行单位都更新了很多必要的附件,我们的老经理还在纠结增加设备的成本问题,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小修小补的设计跟着生产走,生产为了省钱方便以设备能工作为底线。所以,不出事大家都万事大吉,一出事哪个环节都有毛病。

网友(点评):
现在做设备的公司好多都是这种状态

网友C:
对于圈:调质应该在初加工后调质,然后再精加工,故不存在变形问题。但对于这样的薄圈,建议锻一块50~60厚圆饼后直接去调质,然后车内外圆后割下。若用管材极易在三爪的加紧作用下车成三角孔。

对于轮:建议把轮子做成焊接件,轮毂用圆钢,轮辐用薄板,轮缘用厚板。即使用一整块料车制,那6-∮90去重孔实无必要,费工不省料。去重孔和辐条这种形式用于铸件方才合适。

网友(点评):
大侠这是第二次给我答疑了,回答条理清晰,建议中肯有力,真的拜服!非常敬佩您的热心和功底,谢谢!照您的建议,我在第三个图的基础上去改轮子结构。

网友(点评):
我用管子做辐条有什么缺点?

网友(点评):
在井下煤矿轮辐(辐条)是两头螺纹调整式的。

网友D:
1. 卷成筒
2.粗车
3.调质
4.精车
如果表面硬度要求较高,最后再来一道表面高频淬火的工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圈:调质应该在初加工后调质,然后再精加工,故不存在变形问题。但对于这样的薄圈,建议锻一块50~60厚圆 ...

轮的轮辐最好是实的。因为轮辐是承受压力的。你用的空心管抗扭矩强。

网友(点评):
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轮的轮辐最好是实的。因为轮辐是承受压力的。你用的空心管抗扭矩强。

网友:
真要按图搞就按6#说的做,
建议整体锻造
港口码头那些吊机轮子都是一体的,不知你这个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要是我就只好不画图了,也不加工了,直接去废品市场(要专业钢材废品市场)淘一个算了。否则太费事 ...

1.易损件的外圈是由夹板,穿螺栓两两固定的,如图示下:目前想不到比较合适的固定方式了。

2. 45调质,HB250是手册上看来的,这个是调质硬度的上限了。摩擦的对象是钢丝,高强钢丝抗拉强度1570MPA,直径5~7mm,钢丝作用在轮子表面的最大压力合力为4000N,包络角度为86度,轮子直径420mm左右,最大转速为190r/min。
3.分开是为了替换易损件,整体的要是磨坏了,轮子表面不断凹陷,就要整个换轮子了。
4.这个尺寸已经改424了,426确实不合理。
5.因为摩擦对象是钢丝,不知道非金属的表面材料耐磨效果怎么样,尼龙?聚氨酯?不过这里要求钢丝带着轮子同步转的,像尼龙这类材料可能要打滑的。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轮的轮辐最好是实的。因为轮辐是承受压力的。你用的空心管抗扭矩强。

哦,我的竖直方向总压力是4000N,分别在直径420,包角86的弧长上,用直径33的焊接管,轮自断面形状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卷成筒
2.粗车
3.调质

请问如何解决#5说的管材在夹具夹紧作用下变形的问题?精车的对象是卷制而成的管料还是我要的零件钢圈?,这么窄薄的大直径钢圈如何夹持?

网友:
您这字体真好看。弱弱的问一下,这是什么字体啊?inteCAD2008有吗?

网友(点评):
俺这个字体是公司自制的,软件好像不自带的。就为这个坑爹的字体,害我SW转CAD费牛鼻子劲了。好看么? 我没感觉。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考虑用圆板毛坯热处理之后再加工。一般不是很大批量的产品确实还是用焊接或者直接圆板加工比较合适。

网友:
那钢圈肯定不可以卷制,也不可以做好之后再调质,应该先去下一块圆圈45#钢板材,把厚度在车床或者磨床加工好之后拿去调质处理,调质处理后再精磨,然后线切割,这样才不会变形。不要想在车床加工这个东西,这么大的外径,壁厚又薄,车床加工之后也容易变形,除非做夹具。但是单件做夹具又不划算,所以线切割最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易损件的外圈是由夹板,穿螺栓两两固定的,如图示下:目前想不到比较合适的固定方式了。

2. 45调质, ...

根据你10楼的表述再补充几句
1.      这样的夹板容易松脱。等分加工的3个18的槽更是费劲。
2.      调质硬度在HB240~280为佳,加工时也会非常舒服。
3.      鉴于你直径无特别要求,不妨改成如下图所示的拼装式,一旦磨损,只需修复一下绳槽。这样可反复使用多次。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我没有交代清楚,轮子的外径是有要求的,至少在相当的时期内要保持不变或者微量的变化,就相当于钢丝里程计一样,轮子的外径参数是参与测量通过的钢丝长度计算的。下面这个拼装的思路我会借鉴

网友(点评):
但是不会用在筋板上,如果筋板用这样的拼装方式,筋板就太厚了

网友:
是生产安排设计,还是设计安排生产,郁闷

网友F:
400多的轮子找找吊车用的尼龙轮吧,本来就是为了钢丝绳带动轮子转,表面摩擦力加大后更不容易磨损,而且对钢丝绳保护的好,你轮子做的太耐磨了钢丝绳怎么办?换钢丝绳的成本比换轮子大多了吧!而且设计的那个钢丝绳槽怎么那么别扭!

网友:
我想专业生产轮子的厂家很多,如果数量少直接购买成品就可以,或者找尺寸相近的略微再加工一下。自己做不合算。

网友:
前面哪个圈,应该可以用钢管加工。后面这个轮毂,如果数量少,就采用焊接件,如果批量大的话,当然拥铸件成本低啦。

网友:
还是去市场找个单槽的皮带轮改一下,铸铁的耐磨性能也比45#钢好!

网友:
如果是单件,建议全部采用钢板割。

精度要求高,就先气割,后面采用线割,不过成本蛮高的。

也可以先气割,再机加,自己有床子就方便

大轮子不好找,也还贵。

网友:
1. 成形
2.车
3.打孔
4.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0多的轮子找找吊车用的尼龙轮吧,本来就是为了钢丝绳带动轮子转,表面摩擦力加大后更不容易磨损,而且对钢 ...

是的,轮槽硬度太高,对钢丝绳会造成早期损伤,用尼龙轮是对的

网友:
调质完了再车,又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