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与缩小的滚轮方向与CAD相反,有点不习惯,能不能改成一致啊?

楼主(2012-09-25):
老师,放大与缩小的滚轮方向与CAD相反,有点不习惯,能不能改成一致啊?网上有说:增加个环境变量UGII_MOUSE_WHEEL,值设为2就可以了,这个变量在哪里设置啊?初涉UG,多多指教!!!

网友:
1.一般环境变量可以在文件夹UGII里面的ugii_env里面进行设置,刚才在里面搜索了下,没有找到这项
2.那你就在我的电脑  右键  属性  高级  环境变量  在里面新建个  变量名:UGII_MOUSE_WHEEL  值:2
你可以试试,一般就这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