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夹一顶如何保证同心度?

楼主(2012-09-25):
各位帮讲解哈!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308

网友:
一夹一顶同心的主要保证来源于工艺和设备的精度

网友:
长杆类零件,使用中心架,尾座顶紧使用手动模式,不能用液压顶紧。

网友:
必须有一端可以调节,按照需要同心的轴或孔进行找正。

网友:
卡爪要精车找正,最高精度你要求的是多少

网友:
一夹一顶, 全靠设备精度, 通常用于精度不高的地方.  如果需要精度, 建议两端顶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