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有圆弧表面的手柄可以滚花吗?

楼主(2012-09-25):
(图片)

网友:
可以的,用旋转工作台,在上面加工装。或使用加工中心

网友:
不知道这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怎么的,一般这种手柄我是没有见过滚花的。
上面说的用加工中心滚花,我也没用过,孤陋寡闻了?

网友(点评):
滚花的不是有很多吗?

网友:
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A:
这种手柄不用滚花吧

网友:
头一次请说
以前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柄不用滚花吧

一般都是电镀的 有人提出用滚花来防滑,我就想知道 这种表面能不能滚花

网友:
能,就是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电镀的 有人提出用滚花来防滑,我就想知道 这种表面能不能滚花

这种形状和手柄应该是为了使用起来更舒适,为了符合所谓的人体工程学,如果滚了花的话,使用起来的舒适度会有所下降,所以一般的都不滚花.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防滑可以用八角形加沟槽,防滑。 这种形状的手柄是要旋转的,不是固定的。 基本的人机工程学,最终是使用后才能感受。

网友:
铣床上都这种把手,滚花要弄坏手的啊

网友:
我看是设计上有问题吧,这样的手柄还真没看到过有滚花的,不过,现在的设计师真的是花样百出,搞不懂了,

网友:
按常规这种手柄是不用滚花,如果真有此要求可以车网纹,不用五轴,一般好一点的二轴数车既可搞定,加工出的效果比滚出来的好些,曲面滚花真沒见过

网友:
能,但得不偿失,成本成倍提高。

网友:
可以的,但是效果不理想。

网友:
用普通的车床手动一段一段的接,可以滚花,不好看,效率不高,量不多的话可以用用土办法搞搞

网友:
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合理,因为这个位置处于人手的手心,也是比较脆弱的地方,这种地方长时间接触粗糙的滚花时会造成极度不适。
另外一点,我不是专业,但是也觉得这个有弧度的滚花比较难吧,也会对材料产生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