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一个轴承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楼主(2012-09-25):
怎么区分一个轴承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网友:
有没有滚动体

网友:
长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
滑动轴承很简单。没有滚动体

网友:
滑动轴承就是个套, 顶多分成几瓣, 工作中一般是静止的.  滚动轴承, 通常是个复杂的结构体, 有相对运动的两部分, 两部分之间有滚珠或滚柱. 区分的关键是运动部分与静止部分之间的摩擦是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

网友(点评):
认为是正解

网友:
敢问楼主知不知道什么叫滚动什么叫滑动~~?

网友:
这个有讨论的必要吗,楼主没见过轴承吧。。。。。。晕

网友:
这个,看一下就应该能分辨出来到底是滚动还是滑动吧

楼主:
呵呵,新手上路。

网友(2012-11-21):
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主要要知道什么时候用哪一个就行了。

网友:
滚动轴承有滚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