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复杂点的零件该如何去看图纸?

楼主(2012-09-25):
我今年大三,我看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图册里的图纸。轴、齿轮还有简单的机架还好。可是齿轮减速箱的机座机盖,感觉好复杂,看了半天也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实际加工的话,工人是如何看懂它的,然后做出零件来。我在用proe练习,机盖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所以想问问,对复杂点的零件该如何去看图纸。

网友A:
这个要多看多画,急不来。工人看图比你方便,不用担心。人家是对着实物看的,主要看加工尺寸,而你还在琢磨零件长什么样

网友:
那实物和图纸比对一下就啥都懂了

网友(点评):
我们哪有这实物啊

网友:
      齿轮减速机的机座与上盖,在铸件里还是比较简单的。
      至于怎样读懂它,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建议您:
首先,通过几个主要视图了解零件的大体形状,在您的头
脑里建立起立体图形。然后再去逐个了解小的细节。小的
细节需要通过向视,剖视,局部视图,再结合相应的主要
视图,就会一点一点的读懂。
      您读懂了一个,以后就好办了。慢慢来,千万别急!
必须学会在读图的同时,在脑子里形成零件的形状。没有
这个硬功夫,机械就别想搞了

网友:
我看关键是要记忆力好,看了主视图记住然后看俯视图,左视图结合之前看到的视图很容易想象出零件的形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多看多画,急不来。工人看图比你方便,不用担心。人家是对着实物看的,主要看加工尺寸,而你还在琢磨 ...

那第一个实物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用塑料什么的做个模型。

网友(点评):
通过三视图之间关系,逐一去看、了解图形在各个向视图之间的变化、时间长了就OK了

网友(点评):
总会有人看的懂二维图的。要是只能对着实物看二维,被人笑话事小,丢了饭碗事大。

网友:
我刚刚进这个行业时候,也和楼主有一样的困惑。后面看多了,画多了。就慢慢习惯了。。。

网友:
慢慢培养立体感。

网友:
工人在一线是看零件图的,所以他们加工很方便。我们看装配图纸,应该就是先看逐个的零件,在逐步的装配成整体。

网友:
立体感要强点,不过那种很复杂的,光是看图既要想像出实体来是很难的,需要大量的经验。减速器的箱体,你可以去百度图片看看大致什么样子,或者图书馆找本pro-e的那种例题的书跟着练习下!

网友(2012-12-03):
我也一样,三视图看不明白!现在知道要联系实物!

网友:
先看大体形状 再看局部
/ s6 b' p" c8 b0 s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多看看复杂的 看多了 也就培养出感觉;了

网友:
实物可以再网上找找图片

网友:
加工还好,对照毛坯可以看看,铸造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额,感觉还是先从简单的看起

网友:
对加工来说,工人只要知道要加工地方就行,对于做铸造模具的人来说,要真正看懂才行。这个就要点空间想象能力了。现在很多人用三维软件,看不懂二维图,先画一个三维图来看,容易上手。不过,个人感觉,三维软件用久了,对二维图的识图能力变差了。

网友(2013-02-21):
哎,看来搞设计也不是很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