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102安装故障,说没有Toolbox文件

楼主(2012-09-25):
修改安装路径后点现在安装,然后就弹出一个窗口。说没有Toolbox文件,请教各位大神,要怎么解决啊,急

网友A:
是不是弹出一个框问你要不要重装toolbox或者类似的话?是这样的话,按确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弹出一个框问你要不要重装toolbox或者类似的话?是这样的话,按确定就行

不是,就弹出一个窗口说没有Toolbox文件,请先修复再安装,这个本来是有得,但那天误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就弹出一个窗口说没有Toolbox文件,请先修复再安装,这个本来是有得,但那天误删了

你误删了就重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误删了就重整一下吧。

求赐教,都删掉了还怎么重整,然后重新安装也不行,郁闷死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赐教,都删掉了还怎么重整,然后重新安装也不行,郁闷死我了

我意思就是重新安装一下,换一个新的安装文件。把就得卸干净,实在不行就重做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弹出一个窗口说没有Toolbox文件,请先修复再安装,这个本来是有得,但那天误删了

我装没有这样,很好用。

网友:
卸载掉,在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