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转动时的振动问题

楼主(2012-09-25):
工作时,使用图示所用的机构,步进电机步距角0.9度,驱动器可再32细分。电机使用尾部的阻尼器减振,当其低速转动时即每次1~2个脉冲运行时,通过高速摄像可以看到探头末端处有明显的抖动,振幅约0.1mm。
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降低探头末端处的抖动?

网友A:
5相的步距角是0.72  如果你走一个脉冲的话 丝杠导程4的话 一个脉冲也就走了0.008mm 如果考虑到细分那就走的更少了 不知道的你丝杠是什么等级的

网友(点评):
怎么没标点^_^

网友B:
抖动可能是电机振动传递到探头引起的,楼主可作一定的隔振措施试试

网友:
首先是樓主的直線導軌精度如何?絲杠和直線導軌同心度如何?步進馬達和絲杠能否用柔性連接?還有就是樓主絲杠直線和精度如何,能達到自己直線運動的直線度?
所以碰到問題還得查找問題所在點,大家看不見摸不著也無法判斷問題所在點。
請樓主先自己檢查下硬件結構性問題。或許能找到原因。

网友:
加个减速器,把步进电机的转数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相的步距角是0.72  如果你走一个脉冲的话 丝杠导程4的话 一个脉冲也就走了0.008mm 如果考虑到细分那就走的 ...

的确是0.72度,是我弄错了。丝杆导程1mm,C3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动可能是电机振动传递到探头引起的,楼主可作一定的隔振措施试试

基本上判断为,电机低速运动时的低频振动传递至探头上。由于电机与探头间存在刚性连接,故下一步考虑,更改为柔性连接,电机座换成非金属件,之后再考虑更换电机。

网友(点评):
联轴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铝合金夹持式,见下楼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判断为,电机低速运动时的低频振动传递至探头上。由于电机与探头间存在刚性连接,故下一步考虑,更 ...

l联轴器为超高精密铝合金沟槽式螺塞固定夹持型,如图片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l联轴器为超高精密铝合金沟槽式螺塞固定夹持型,如图片所示

另外我发现你的轴承配置对轴承座孔的同心度要求很高,是不是加工误差引起的振动还要好好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