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3050摇臂钻主轴箱夹紧油缸菱形块如何装配

楼主(2012-09-25):
油缸活塞前面的菱形块我装了几次都没搞定,请问有何窍门?如何确定菱形块装到位

网友:
给你一张z3080x25的菱形块夹紧的结构图,注意那个块两头的角度是不同的,放反了不能自锁的。

网友A:
我看,他是想怎么装上去。这个东西装的时候,一般我是把压板拿下来装好在装回去的。拆压板的时候我是上吊下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他是想怎么装上去。这个东西装的时候,一般我是把压板拿下来装好在装回去的。拆压板的时候我是上吊下 ...

已经装好了,我没拆压板,我用牛油粘上去的,本来早就装好了,操作工说液压油刚加满,tmd等我试了N次都没成功后,才发现液压油只有一点点,加油后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我说现在的牛怎么越来越少了呢,原来是取油用了,玩笑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