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25):
求助,锥螺纹问题,,
大径98.83.。。。小径85.065.。。。。长度88.9.。。。。。螺距6.345
系统广数980td///980tda。。。。。R怎么算的、
用g92怎么编,,,。g76又怎么编,,
请各位师傅举例。。。。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A:
R应该是-7.297   大经减小经 除以2  再除以牙长  再乘以 牙长加安全距离  发那可的 应该和广数一样吧

网友(点评):
R是-7.269 刚刚写错

网友(点评):
同求~安全距离是什么概念?

网友(点评):
风大师见笑了

网友(点评):
。真的不知道啊 ~我没有做过~大侠解释解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应该是-7.297   大经减小经 除以2  再除以牙长  再乘以 牙长加安全距离  发那可的 应该和广数一样吧

不是按照上面的算吗、、、、

网友(点评):
是啊 98.83减85.065除以2 再除以88.9 再乘以93.9 结果是7.269 93.9是88.9加5 5毫米是安全距离 Z方向离工件5个毫米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按照上面的算吗、、、、

谢谢你朋友。懂了。。。。

网友:
收藏一下没准这种算法以后会用到感谢精彩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应该是-7.297   大经减小经 除以2  再除以牙长  再乘以 牙长加安全距离  发那可的 应该和广数一样吧

他没有说安全距离多少 直接大径减小径除以二 外螺纹为负

网友(2012-10-30):
不用管大径小径,螺纹起点到终点距离除以32就行了!

楼主:
32是什么意思,,,,网上有好多说法。我不知道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