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油泵的出油口不用避震接头呢,而只在吸油口用避震接头

楼主(2012-09-25):
如图

网友:
泵的出口有压力,补偿接头不耐压吧。。。

网友A:
laowei123hao 网友好!
.
你找一个喝饮料用的吸管来,将其放在嘴上进行吸气和吹气实验:
.
当你吸气时(入口):吸管会---变形---反弹复圆---变形---反弹复圆------这就是振动。
.
当你吹气时(出口):吸管始终是圆的--------无振动。
.
syw   120926   07:16
.
//****************************************
.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主要的,还有次要的没考虑!再一下低压的环境比如冷轧的乳化液水泵都是要求进口和出口都必须装的!!

网友(点评):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个避震接头

网友:
3楼表达的太强悍了
经典阿!!!!1

网友B:
3楼给你的很详细,不过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个次要的就是软连接的公称压力一般是1.6MPa,我想最大的也不会大到5MPa吧,你液压泵的出口油压是多少?除非想洗油水澡!!!
另外在一些低压环境中,比如冷却润滑的乳化液,水塔等部分环节是进口和出口都必须安装的!!!

网友:
出口减震用高压胶管

网友(点评):
高压的能承受多大压力?你见过多大的?

网友(点评):
不可以!被吸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给你的很详细,不过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个次要的就是软连接的公称压力一般是1.6MPa,我想最大的也不会大到 ...

再次对大侠表示膜拜!

网友:
7楼正解,电机底座应该还有减震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owei123hao 网友好!
.
你找一个喝饮料用的吸管来,将其放在嘴上进行吸气和吹气实验:

言之很有理

网友:
以上各位达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