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叶片在调质处理后会出现裂纹等缺陷么?

楼主(2012-09-25):
现场在生产中遇到个问题,一个叶片5mm,粗加工预留量单边1.5mm,那么,这个叶片在调质处理*(好像800度)会不会出现裂纹等缺陷呢。

网友A:
一般不会的。(除非材料本身原来就有缺陷,粗加工没有发现,热处理后缺陷加重形成裂纹。)

但还是要看你的图样,叶片机构上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或者加工工艺有没有其他影响,这些都排除的话,可以怀疑原材料或者毛坯有缺陷。

顺便问一句,出现的裂纹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的。(除非材料本身原来就有缺陷,粗加工没有发现,热处理后缺陷加重形成裂纹。)

但还是要看你 ...

谢谢,这个问题已解决,哎,重新加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