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否通过焊接满足这个垂直度要求?

楼主(2012-09-26):
大家好。最近自己做的机架遇到一个焊接问题,在此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

一个机架由一个底罩侧边焊接了两个支架,之后在支架上再焊接一个工作面要求工作面与底罩面的垂直度为0.1。

请问各位我能否通过焊接满足这个垂直度要求?如果不能够我能否通过其它方法得到?

由于在焊接时热应力变形很明显,如果采用回火去除焊接应力,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图纸和现场的照片,文字解释一般都说不明白的。

网友:
焊接之前,先用销子定位,再施焊。焊前先预热,可有所改善

网友A:
垂直度0.1.。要求挺高的啊 ,焊接够呛能达到要求,先做个焊接工装吧 再改善焊接工艺试试看吧
如果实在搞不定,件不是很大可以说考虑焊接后再机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度0.1.。要求挺高的啊 ,焊接够呛能达到要求,先做个焊接工装吧 再改善焊接工艺试试看吧
如果实在搞不 ...

也不知道单件焊接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0.1的垂直度,感觉是很难做到呢。不知道有什么好一点的解决办法~~
再请问下,焊接时,对垂直度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网友:
的确很难控制,还是焊接后机加吧!

网友:
的确很难控制,还是焊接后机加吧。

网友:
焊后在机加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有专用工装固定就没问题,不然很难保证

网友:
基本不能达到

网友B:
乍不能呢。日本的公司人家机加工轴料。同轴度要求0.009。焊接一法兰要求直度0.05。

网友:
多的话做靠山、要求高的话、焊后必须找个整形师傅来搞定

楼主:
恩,谢谢大家。
我也一直觉得光靠焊接来保证那个0.1的垂直度在一般的加工厂里面是做不到的。而且现在我是在做一个手板,想采取先用机加的方法来拼装机架,做成可以有一定可调量的机架,以方便调整。

网友:
简单方法,请模具公司设计1个工装

网友(2012-11-01):
引用 网友B:
乍不能呢。日本的公司人家机加工轴料。同轴度要求0.009。焊接一法兰要求直度0.05。

可不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呢,在焊接这行里基本上不考虑毫米后面的单位,小日本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感觉不大可能,中国的机床包括母机都没到这个精度。

网友:
也不知道工件的尺寸,如果不大的话可以先点固,再矫正,然后在满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单件焊接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0.1的垂直度,感觉是很难做到呢。不知道有什么好一点的解 ...

单件焊完了能到什么程度还真不好说,同一个东西不同的人焊接出来的就不一样,机器人焊接和人工焊接出来的肯定不一样。其实这个垂直度到底有没有必要搞的得这么严可以问下设计人员,理论是完全垂直是最理想的但是有些垂直度是在装配时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调整来达到要求。
俺们经常做焊接工装,这些工装大部分都是焊接的,焊接完了那垂直度不用量都知道是不合格的,但是装配时基本上可以调整到满足要求。

楼主(2012-12-26):
引用 网友A:
单件焊完了能到什么程度还真不好说,同一个东西不同的人焊接出来的就不一样,机器人焊接和人工焊接出来的 ...

恩,是这样的。
太高的垂直度,对焊接来说是一个大的难题。在装配上面多下一点儿功夫相比单独通过焊接来做好,就方便多了呢。
谢谢!

网友:
单纯焊接达不到要求,必须焊后机加工。

网友(2013-02-25):
不可能达到,要不就焊后机加,要不就焊后校正。

网友:
用工装固定好,焊接,冷却,拆除工装
  k" N0 t! T. J当然工装要多做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