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在印刷机械里的应用

楼主(2012-09-26):
1:直线电机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运动机械能,而不需要任何中间转换机构的传动装置。它可以看成是一台旋转电机按径向剖开,并展成平面而成。
2:直线电机是做为一种实现高精度的直线运动而出现的, 直线电机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运动,而不需要任何中间转换机构的传动装置。直线电机无摩擦,运动平稳。精度保持性良好。
3:高精度直线电机运动平台。直线电机在高端的运动平台更能体现其价值和特性,比如做到亚微米精度的运动平台,只能用直线电机来做(微观运动压电陶瓷电机属于另外一个领域),在这个种系统平台里面,直线电机其实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要做好整个系统是需要综合考虑反馈,驱动,控制等等方面。

网友:
我们一有需要直线运动的场合首先就考虑气动液动,那个太贵啦。产品没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精度很高,其价格与其他方式的直线运动相比,要高很多。

网友A:
就是直线马达吗,好像不贵啊。

网友:
看到了海威的介绍

网友:
学习了, 直线电机与液气呀驱动在应用场合上应该用很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线马达吗,好像不贵啊。

贵不贵,看你有多大啊。前段时间我想在固晶机上用,后来找大族报过价一套2W多呢。要是台湾的和国外的更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贵不贵,看你有多大啊。前段时间我想在固晶机上用,后来找大族报过价一套2W多呢。要是台湾的和国外的更贵 ...

功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有多大?

这个主要看峰值力和连续力  很少考虑功率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率有多大?

这个要看你的要求了,我当时的要求是有效行程300MM,速度在200MS左右,负载1.5公斤左右

楼主(2012-11-09):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要求了,我当时的要求是有效行程300MM,速度在200MS左右,负载1.5公斤左右

你当时用的是谁的直线电机做的呢?

网友(2012-12-14):
不一定非得用国外的品牌吧,国内也有性价比比较好的电机品牌啊

楼主:
我们做的直线电机

网友(2014-07-24):
离合压这块用的比较多,价格确实很贵!

网友(2016-12-26):
这个在纠边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贵不贵,看你有多大啊。前段时间我想在固晶机上用,后来找大族报过价一套2W多呢。要是台湾的和国外的更贵 ...

你好我司是国内直线电机DD马达厂家可以加我QQ 3001155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