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配管图时总是出现管路丢失,愁死我了

楼主(2012-09-26):
   在画配管图时,画的时侯还好好的,保存再打开,有的管路就丢失了,版本是2012,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这的所有机器都这样,不知道是软件的事还是使用方法的问题,如果说是偶尔也就忍了,是经常,解决不了,就要放弃solidworks了

网友(点评):
就是找不到对应的零件,原因1.routing库路径变动;2.管路名字不对;3.线路属性设置问题。。。。如果有文件传过来,应该能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难道只有我遇到了?

网友:
以前听别人讲究:如果是重要的工作尽量不要用新的或者不熟悉的工具,因为有些情况是不可预测的。现在你用2012版本的制图,低版本的都打不开,是很麻烦。还是找个solidworks高手留言求助吧

网友(2012-11-10):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虚拟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