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涨套变形量是多少

楼主(2012-09-26):
  想问一下,车一个外径50内径35的长50内涨套,材料是45号无热处理,割出4个宽5MM长45MM的槽后,会变小多少丝啊!

网友:
这个谁会知道?自己做个试验不就完了吗?

网友:
这个变形量是不规则的中间的变形量大,两边的变形量小,一个取决于加工方法,在一个就是材料本身,同样是45钢,质地是不均匀的,可能会存在一些剪刀力和一些其他的力都会导致变形,总之不好说!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大侠也不能给出准确答案,就像楼上说的,做个试验吧

网友:
楼主来张图吧

网友:
这也能算出来啊?

楼主:
能不能凭经验算出个大概数啊,就一块钢干废了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