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纤维棒车螺纹

楼主(2012-09-26):
请教下玻璃纤维棒车螺纹跟普通金属车螺纹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玻璃纤维棒又叫玻璃钢,它的刚性和强度低,比钢要低10倍,纤维松散 容易变形,车这个一定多加小心,我只了解这些,等待高手

网友B:
转速一定要高~~~~~~!吃刀量要少 ~~~~~!刀具要越锋利越好~~~~~~!玻璃钢 容易破碎  或者一小块凋落  和容易外观受损~~~~一定要小心加工   材料费比较高哦~~~~~!

网友C:
这种螺纹能用在哪里呢?最多就是装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纤维棒又叫玻璃钢,它的刚性和强度低,比钢要低10倍,纤维松散 容易变形,车这个一定多加小心,我只了解 ...

玻璃钢的强度跟普通钢材相当,稍微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一定要高~~~~~~!吃刀量要少 ~~~~~!刀具要越锋利越好~~~~~~!玻璃钢 容易破碎  或者一小块凋落  和容易 ...

就是说比较脆吧,可玻璃钢的强度是非常好的吧,我用做拉杆用的,用的地方需要绝热所以不能用普通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螺纹能用在哪里呢?最多就是装饰吧。

受力用的代替普通钢螺纹,因为需要绝热,所以不能用普通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