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图纸中to suit bearing 16004-2Rs的意思

楼主(2012-09-26):
   这个图纸中to suit bearing 16004-2Rs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边两个直径42是配轴成的,是尼龙件,要求紧配,尼龙件车完后会有5丝左右的椭圆。我应该在直径42加多少丝较好啊

网友:
“适合轴承为16004-2RS”

网友:
16004-2RS应该是型号吧

网友:
此处装配轴承,型号为16000-2RS

网友:
指那个孔位要能跟所指定的轴承相符合......

网友:
用于装配16004-2Rs的轴承

网友:
这个去找百度就可以

网友:
紧配的话0到-3个丝